大哥们,信捷plc的这条指令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03-01):
4$}NYJDG7Z7$GCENJ_4GNKX.png小弟工作的地方不用信捷的plc,但是学校跟信捷有合作,非要考个试,谢谢各位老哥了

网友A:
看是哪个PLC型号,看看对应的编程手册,里面肯定描述很详细。

网友B(2022-05-04):
楼上的手册瘦的很清楚,相对原点,运动到这条指令设置的绝对位置。速度加速度加加速度都需要手动去设置。

网友C(2022-09-29):
看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