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PLC输入点时的默认符号库怎么修改

楼主(2022-03-01):
今天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插入   PLC连接点数字量 时 默认是从IEC_symbol符号库里的符号,插入PLC连接点模拟量 时就变成 SPECIAL符号库里的那种,还有个项目不管数字量还是输入量全是SPECIAL符号库的,这个默认设置在哪选择呢

楼主:
原来按退格键可以修改默认符号库,问了一圈才问到

网友A:
. SelectionTool V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