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双伺服攻丝

楼主(2022-03-02):
请教大侠们

     我有一台双伺服电机攻丝机,主轴和进刀分别是伺服电机;

控制完成后攻丝出来不成形(烂牙),应该是主轴速度和进刀速度两个没有配合好;

请问主轴速度和进刀量如何控制,感谢!

1.攻丝M4的螺纹(螺距0.7mm),主轴转速78rpm

网友A:
你这个我感觉跟飞剪功能比较类似,就是主轴速度和进给速度需要同步变化,这个需要使用同步功能

楼主:
要实现这种控制是用插补还是同步,这两个功能之间有怎样的区别

网友B(2022-05-13):
这个应该是要用到两轴插补的方式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