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怎样看参数满足稳定要求

楼主(2022-03-02):
(图片)

网友A:
首先你得介绍一下这是啥,PID控制曲线图?要不然没见过的人一脸蒙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介绍一下这是啥,PID控制曲线图?要不然没见过的人一脸蒙圈...



FRF,伯德图时域分析

网友B:
什么品牌?什么设备?是PLC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FRF,伯德图时域分析..



这个,唯一能从图上看出来的信息,就是,这是个频域图,不是时域图,横坐标是频率。大家看不出来的是纵轴是什么。

对于稳定,有些是要求系统本身的某个指标的自身的变化幅度够小,有的是要求在收到外力扰动后能恢复得够快。您这个,要怎么算稳定的?有题目也不一定有答案,但没有题目,肯定无从找答案。

网友D:
需要寻求帮助,尽量把自己的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这不是ACS的论坛吗?当然是ACS喽

网友E:
自动控制理论,你去翻一下课本,应该能找到答案的,这属于系统分析研究了,没有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水平给不了令你满意的答案。

这个论坛也没有毛病,我们不搞学术研究,比较偏实际应用一点,你的提问有点挑衅的意思,把问题写清楚了,没准真有人能让你服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首先你得介绍一下这是啥,PID控制曲线图?要不然没见过的人一脸蒙圈...】进行回复:        ------------------...



你确定是伯德图?有没有可能是奈奎斯特图呢?

网友F:
波特图吗?这玩意儿不应该是自整定的么?

首先声明,我没用过ACS,但是用过Aerotech的控制器有类似的设置。

类比来说(我也是自己看书加四处问的,如有不对请各位大佬订正):

1,用这个图判断稳定性的前提是先用零极点,确定零点位于左半边,即系统确系最小相位系统。(信息来源:《自动控制原理》)

2、Phase Margin应该指的是相位裕度,这个值一般应用在45°以上,高动态性的运动控制系统可以放到40°到45°之间。(信息来源:Kollmorgen的技术支持工程师)

3、Positive Gain Margin是叫“正增益裕度”?我只知道“增益裕度”,这个数大于0就行(信息来源:应该是《自动控制原理》,太久没摸也有点儿忘了)

4、BandWidth是带宽,这东西越宽越好,代表应对不同工况不同负载时的稳定性能。

另,我们一般都是先阶跃,正弦相应调稳,最后上波特图的时候也就是拿滤波器修一下频响而已,很少直接用它来调稳。或者向Aerotech,直接是使用自整定,最后人工加滤波器而已。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或者值得改正的地方,还望各位不吝赐教,毕竟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少资料可学。感谢。

楼主:
确实用这个FRF调试的时候不多,但是不免特殊情况需要用到,如果单纯按照自控原理去一点一点分析不免会浪费很多时间,之前零星听说这几个值有一个经验范围,只是想请教一下

网友G:
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如果有错误请大佬指正。当系统相位滞后180度,增益等于0db时,此时的系统的响应和指令相比方向相反,赋值相等,表现出来的是持续的无衰减的振动,这个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一般用相位余量和增益余量来衡量系统距离到不稳定的状态;ACS内部的判断是35deg或者6db;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留到40-45度,10db左右;

网友F(2022-04-08):
引用 网友G:
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如果有错误请大佬指正。当系统相位滞后180度,增益等于0db时,此时的系统的响应和指令相比方向相反,赋值相等,表现出来的是持续的无衰减的振动,这个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一般用相位...



受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