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定义部件时部件组和附件的区别

楼主(2022-03-03):
比如继电器和继电器底座,我能把这两个定义成部件组,也可以换种方法把底座定义成附件,那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混个积分

网友B:
部件组是将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选型的时候一次就能完成选型,减少选型时间和选型错误。

例如:一个重载插头,它可能包含多个插针、插芯、外壳、锁扣、标签,分别选型的话需要多次操作。将其预先定义为部件组,可以简化选型过程。

附件的优点是灵活,需要哪个选哪个,而部件组是事先定义好的,不能随意更改;附件部件创建好了就能使用,而部件组需要将主部件和附件进行组合,需要额外的建库工作。

网友C(2022-12-02):
大神解答一下啊

网友D: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