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线的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22-03-04):
公司需要做环形线的设备,有10个工位,每个工位有上下料的动作,完成后环行线旋转一个固定的工位,请问各位大神用什么方法最合理

如果突然断电,重新上电后设备全部回原点后要能继续当前的流程继续做,不然所有工位的产品都要拿出来,不合理!

网友A:
软件上程序里设定每个工位的位置,机械上每个工位到位后都有到位检测装置,软件硬件配合双保险。

程序做断电恢复核心就是,断电保持变量a记录下正常任务的程序步b,(如果几轴联动不止一个任务步,就添加几个记录变量这里只给个思路)只要任务中断就a:=b;等恢复条件满足再b:=a;跳回以前的任务步,重新给轴启动命令等等一些逻辑判断。

网友B:
给我我偏向于拿一个带电子凸轮的驱动器去做吧,带绝对值编码器。这样即使断电后再上电,只要绝对码盘的电池正常(别断电两三年再上),可以不回原点直接继续执行。

网友C:
这个可以考虑用寄存器统计(断电保持)去统计当前运行到哪一步,上电后就根据断电保存接着往下干

网友D:
   1)记录原来位置的绝对编码器

   2)记录每个位置的动作状态,下一步开始后清上次状态

这样断电也不用回零点,直接开始

网友E:
程序模板的功能,没有必要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模板的功能,没有必要深入研究



你不会就说不会,别说什么没有必要深入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程序模板的功能,没有必要深入研究】进行回复:        -----------------------------------...



你没见过人家的模板  见过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中百合哈哈"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程序模板的功能,没有必要深入研究】进行回复:        ---...



不会就别瞎刷存在感,你根本就不会,别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