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重仪与西子1200通过远创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如何连接

楼主(2022-03-05):
案例简介: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信衡控制秤仪表的数据参数的显示和报警。系统主PLC 选用西门子1200,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模块采集数据据。称重仪表型号XH3180-K将设备接入西门子PLC的网关采用远创智控YC-MDPN-001网关。本文主要介绍 MODBUS PROFINET网关的配置方法。

网关功能参数如下图

工具/原料

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一台

西门子1200PLC一台

信衡控制秤仪表一台

博途软件一套

配置方法:

第一步:称重仪表参见MODBUS RTU通讯的说明书,首先加入GSD文件,将MODBUSPROFINET网关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

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称重仪表”。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第二步:选择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

第三步:将配置ModbusProfinet网关 PROFINET网络中

第四步:设置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

第五步:确认称重仪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这里需要选择2字节输出,40字节输入(20个连续寄存器)。

第六步: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并开始配置Modbus参数设置。首先安装网关配置软件,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M。

第七步:配置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第八步:设置Modbus参数(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脉冲发送等)

第八步:填写秤重仪设备站号

第九步:下面这是第一条,需要写的数据,起始地址为0,(注意填写十进制数)
功能码根据变频器设定要选择06功能码即写单寄存器

第十步:寄存器按10进制格式写入100
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1500,对应Q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第十一步:第二条,需要读的数据,起始地址为0,连续读多个寄存器(注意填写十进制数)

第十二步: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默认0,对应I地址第一二个字节

第十三步:配置好之后通过USB下载到网关中,上电后连接PLC与称重仪表
在组态软件中监控数值

案例总结:
以上是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YC-MDPN-001将信衡秤重仪接入西门子1200PLC的配置过程,并采集秤重仪中的数据。如果有技术问题可以随时搜索远创智控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注意事项:

1、注意:有些设备数据高低字节会交换,可根据需要选择字节交换功能

2ModbusProfinet 远创智控YC-MDPN-001网关是针对Modbus标准协议,如果是自由协议,请联系我们协助解答。

3、远创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

4YC-MDPN-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