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9软件打开和运行都卡的不行,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2022-03-05):
eplan2.9软件打开和运行都卡的不行,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上说的 设置用户里面的翻译 和自动更正自动完成都不勾选试了以后还不行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和微软输入法不兼容  更好输入法后正常

网友A:
每天一个知识点  学习了

网友B: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软件都是这样,有时候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找到之后就豁然开朗了

网友D: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