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IP通讯配置下载报错

楼主(2022-03-06):
如图:EIP通讯配置完,下载时选择通讯配置报错,不显示COMMGR通讯通道列表。

网友A:
那监测一下通信线问题,如果有机会可以更换通信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监测一下通信线问题,如果有机会可以更换通信线试一下

        -----------------------------------------------------------------又是你第一个啊王老师,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软件的问题,今天搞了一整天,官网技术指导着重装软件,升级软件,换电脑测试,系统打补丁都不行,最后给发了一个还没在官网发布的EIPBUILDER新版本,然后装了之后能够正常下载了。下载之后有个报错一致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