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连接编号

楼主(2022-03-06):
如图所示,编号有横向放置及纵向放置。

按照eplan编号设置,只能全部横向或者全部纵向。

是否可以让eplan自动的实现横向及纵向放置?

网友A:
定义连接编号的设置时,定义为“与连接平行”即可:

楼主:
大家帮忙下

网友B:
可以栏选统一更改属性功能

网友C:
EPLAN绘图比CAD功能强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连接编号的设置时,定义为“与连接平行”即可:



谢谢。

网友D:
曹大师也在这个论坛里吗?牛

网友E(2022-05-04):
引用 网友A:
定义连接编号的设置时,定义为“与连接平行”即可:



曹老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