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CU升级系统需要哪些条件,如果升级失败怎么还原

楼主(2022-03-06):
目前有一台旧的FANUC机器人,型号是M-10iA,版本号7.70。想升级系统,不知道怎么操作,求帮忙。每天7-24点在线

网友A:
不明白可以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可以问客服



联系过了,客服说派人去要收费,领导让我自己先试一下

网友B:
升级系统要有签名的  装了也没有用不然。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要升级的模块 放在U盘 然后使用控制启动模式安装

如果是镜像完全安装,也是把下载好的镜像放置在u盘,然后控制启动 选择去安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系统要有签名的  装了也没有用不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要升级的模块 放在U盘 然后使用控制启动模式安装如果是镜像完全安装,也是把下载好的镜像放置在u盘,然后控制启动 选择去安装就可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