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液位开关的选型问题

楼主(2022-03-07):
浮球液位开关

优点:浮球开关不含导致故障发生和波纹管、弹簧、密封等部件。而是采用直浮子驱动开关内部磁铁,浮球开关的简捷的杠杆使开关瞬间动作。浮子悬臂角限位设计,防止浮子垂直。浮球液位开关是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安全可靠的液位控制器。它比一般机械开关速度快、工作寿命长;与电子开关相比,它又有抗负载冲击能力强的特点,一只产品可以实现多点控制。易于维护。广泛使用于造船、造纸、印刷、发电机设备、石油化工、食品工业、水处理、电工、染料工业、油压机械等方面。

缺点:浮球开关是简单的被动器件,并且不具有自检查功能,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定期检查与维护。浮球或浮筒物位计是活动部件,因此用在更浓或黏稠液体中时会被弄脏。测量精度较差,黏度<0.8mpa*s时不能工作。对容器内压力、密度、介电常数有要求、安装需停产、清罐、开孔、动火。

叉液位开关

优点:振动音叉开关能真正地免受流量、气泡、湍流、泡沫、振动、固体含量、沾敷、液体特性以及产品变化的影响。并且不需要校准,只需要经历最短的安装过程便能完成安装。无活动零件或缝隙真正实现免维护。强大的自检查与诊断功能保证了高低物位测量的高可靠性,某些型号的物位计甚至可以在出现故障之前,绘出性能曲线和发送故障趋势信号。

缺点:音叉开关不适合用于非常粘的介质。导致叉子被连接在一起的叉间物料堆积,将干扰物位检测。

电容式液位开关

优点:防挂料,耐腐蚀。可适用各种环境,如塑料水泥等非金属罐体,耐酸耐碱。

缺点:校准困难,精度较差,介电常数需>2,对容器内压力、密度、介电常数有要求、安装需停产、清罐、开孔、动火。

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优点:

定华电子的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是非接触测量方式,精度:±1~±5mm精度,由于其安全可靠性强、稳定性高、安装维护简单等优点被广泛应用。

1、安全:在测量有毒害、有腐蚀、有压力、易燃爆、易挥发、易泄漏的液体时,不使用阀门、连通管、接头,没有漏点,不接触罐内的液体和气体,非常安全。即使在仪表损坏或维修状态下,也绝无引起泄漏、毒害、爆炸的可能。

2、安装、维修方便:安装维修时不动火,不清罐,不影响生产。

3、可靠耐用:传感器和仪表中无机械运动部件,并严格密封,与外界隔离,不会磨损或腐蚀。

4、适用广泛:与被测介质的压力、温度、密度、介电常数、黏度及有无腐蚀性无关。可广泛用于石化、化工、油库、石油、电力、液体储运、医药等行业。

射频导纳液位开关

 优点:

1.通用性强:可测量液位及料位,可满足不同温度、压力、介质的测量要求,并可应用于腐蚀、冲击等恶劣场合。

2.防挂料:独特的电路设计和传感器结构,使其测量可以不受传感器挂料影响,无需定期清洁,避免误测量。

3.免维护:测量过程无可动部件,不存在机械部件损坏问题,无须维护。

4.抗干扰:接触式测量,抗干扰能力强,可克服蒸汽、泡沫及搅拌对测量的影响。

5.准确可靠:测量量多样化,使测量更加准确,泽良不受环境变化影响,稳定性高,使用寿命长。

6.适用范围:化工、油田、水及污水处理、造纸、制药、电厂、冶金、水泥、粮食等行业。

阻旋式液位开关

优点:

1.小料斗专业型技术,三个轴承支撑,运行更可靠;

2.独创的密封设计可防止粉尘渗入(专利实际);

3.扭力稳定可靠且扭力大小可调节;

4.叶片承受过重负载,离合器自动打滑,保护电机不受损坏;

5.机电分离式结构,整体免拆卸易维护;

6.接线盒IP65

 技术指标:

1.物料为干式粉状、颗粒状,允许物料粒度最大尺寸为20mm

2.物料容重≥0.5g/cm3

3.物料温度:a、常温b、高温≤185℃

4.控制方式:位式

5.供电电源:220V.AC,50Hz

6.输出接点容量:250V.AC,5A

7.寿命:机械5×107次电气5×105次

8.旋转速度:6转/分

9.功率消耗:4W

10.使用环境温度:-10~+55℃

11.相对湿度:不大于85%

电磁式液位开关

优点:电子式有过压保护功能;电磁式漏电电流保护可到300MA、分断范围多级、应用量大。

电子式液位开关

 优点:耐污、耐倾摇、耐颠簸、抗摔性强、耐盐雾、耐酸碱,不怕磁场影响、不怕金属体影响、不怕水压变化影响、不怕光线影响,没有盲区,外部无可动部件,不怕固体漂浮物的影响。

适用范围:清水、各种污水、酸碱水、海水、水处理药剂、河涌水、纺织印染水、工业废水,还适合做船舶水位开关等

光电式液位开关

优点:没有机械运动部件,可靠性高;体积小,性价比高;液位控制精度高,可重复性好。

缺点:不适用于冷冻液体和结晶液体。

几个经典案例

        1、浮球液位开关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浮球不动作:

        ①液体比重小于浮球比重

        ②浮球漏水

        ③异物卡住浮球

        处理方法:

        ①重新确认浮球比重

        ②公司联系更换浮球

        ③清除异物

        浮球动作,但无信号输出:

        ①浮球位置偏移

        ②磁簧开关损坏

        处理方法:

        ①调整浮球位置

        ②更换磁簧开关

        信号输出不正常,附近有磁场干扰。

        处理方法:消除磁场

        信号保持,无法复原,浮球不能复归,有异物卡住。

        处理方法:清除异物

        一点会有两个信号输出,环扣位置移动。处理方法:调整环扣位置

        2、音叉液位开关

        音叉物位开关,抗冲击能力较差,也不能受大力挤压,因为变形后无法共振,高料位还可以安装,低料位不能使用,安装时应避开进料口和出料口,如果不能,要安装挡板.音叉测量的介质不能有粘附性,如果物料粘附在音叉上,会改变音叉固有的震动频率,也很容易引起不能共振的故障。

        3、外测液位开关

        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

        1.参数丢失引起误报;

        2.时间长耦合剂流失引起误报;

        3.有液没做双校准(只做但校准)容易误报。

        处理办法:

        1.联系厂家做仪表升级;

        2.重新涂抹耦合剂,再做校准调试;

        3.有液最好做双校准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