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来乍到,对这方面不太懂,希望各位师傅们给予讲解

楼主(2022-03-07):
24V开关电源输入220V、输出24V、电流10A、功率240w ,    依据什么来选择的功率、以及输出电流。
根据什么来计算用电线路的规格、平方。

如:下图应该怎么计算,一个阀30w,一共六个,线圈24V。

网友A:
一个阀的电流为:I=P/u=30/24=1.25A

6个阀的总电流为:1.25*6=7.5A

考虑留有一定的余量, 所以选择输出24V、电流10A、功率240w的开关电源。

选择导线线径的目的是要考虑导线的压降问题, 电磁阀一般允许电压降为15%,24V电源允许电压降取4V。 如果用2*1.5的铜线, 其电阻为0.014欧/m,则电线的最大长度为4V/(0.014*2*1.25)=114m。 如果距离远就加大线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阀的电流为:I=P/u=30/24=1.25A6个阀的总电流为:1.25*6=7.5A考虑留有一定的余量, 所以选择输出24V、电流10A、功率240w的开关电源。 选择导线线径的目的是要考虑导线...



电磁阀不是纯阻性负载 ,不能那么算  要加一个功率因数0.6左右

网友C:
1、电磁阀一般都有标称参数,以标称参数为准吧;

2、开关电源输出,一般都是有调节范围的。如果选线偏小,有可能压降过大。可以加大调节输出电压。

3、至于选线,电磁阀1平方比较常用,也有用2.5平方的。要求质量较好电线或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xkj"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一个阀的电流为:I=P/u=30/24=1.25A6个阀的总电流为:1.25*6=7.5A考虑留有一定的余量, 所以选择输出24V、电流10...



直流供电不需要考虑功率因数吧?

网友D:
首先,算电流:

单阀电流:30W/24V=1.25A

总电流:1.25*6=7.5A

然后,根据电流选线(截面积选线,常做欧标也可以按照美规线号选线):

线径选用规则我习惯按照6平方以下1平方走6A,以上的1平方走5A,再大再往下减。选定完各线合适线径后向上取整(不是取整数,是向通用规格靠拢,比方说通用的0.5、1.0、1.5)。按照题设就是各阀支路用0.3,干路用1.5。这是理论计算,再考虑一下工程实际和成本,并归线径规格,也就是可以只买一卷1.5的线,支路也用1.5的(在各阀门接线端适配接入该线径的情况下)。

最后,负载属性:

电磁阀线圈属于感性负载,我个人一般不考虑功率因数,但是由于感性负载通断时会对子网电压产生影响(具体原因在这里插话求解,我师父没和我讲过),所以建议所有动作电磁阀用一个单独的电源供电,与继电器电磁阀以及其他元件供电电源分开。

网友E:
我就混一下积分,上面的那几位大佬解释很到位

网友F:
1、通过感性负载后电压会超前电流,功率因数cosa的a就是就是电压超前电流的角度,有功功率变小了,负载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原有的电源就要加大功率了。

2、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但电压可以,突然断电会产生比较高的感应电压

网友G:
功率计算得看你用电器的总功率和。

线径选择看通过的电流,常规情况下1平方铜过4个流,1平方铝过2个流(需要考虑架空和地埋,现场散热情况等)。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H:
如果是三个这样的阀,同时动作的最多是三个,电线选1平方就可以啦,电源选100W就可以啦

网友I:
一开始不要搞的这么复杂,根据电流相加之和去选择,选大不宜选小,不要选的刚刚好,一定要考虑留有余地,否则后期加东西发现开关电源选小了

网友J(2022-04-13):
引用 网友B:
"xxkj"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一个阀的电流为:I=P/u=30/24=1.25A6个阀的总电流为:1.25*6=7.5A考虑留有一定的余量, 所以选择输出24V、电流10...



直流有功率因数?

网友J:
这类小负荷不必详细计算,就按控制电路选0.75mm²,主回路最小选2.5mm²,电磁阀归到控制回路。

网友J:
做设计,导线安全载流量要熟记,尤其不同敷设条件的单位电流增减。其中,主要是应用经验,长期设计工作积累经验。

经常看看导线安全载流量表。

网友J:
今天本本有毛病咋地!没编辑完发出去了。可能是手抖?本本用触摸板不习惯,鼠标没带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类小负荷不必详细计算,就按控制电路选0.75mm²,主回路最小选2.5mm²,电磁阀归到控制回路。...



我们电线供应商负载说明,2.5平方铜芯线,长时间负载电流20A,你这个是性能过剩

网友L(2022-07-03):
看看各位大师的解答。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就混一下积分,上面的那几位大佬解释很到位

网友N(2022-11-02):
引用 网友D:
首先,算电流:单阀电流:30W/24V=1.25A总电流:1.25*6=7.5A然后,根据电流选线(截面积选线,常做欧标也可以按照美规线号选线):线径选用规则我习惯按照6平方以下1平方走6A,以上的1...

直流电磁阀反向并接一个普通4007二极管

网友O(2023-01-03):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