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泵变频器压力问题

楼主(2022-03-07):
求助,我这有台7.5KW水泵用变频器带动,用远传压力表做PID控制,现在有个问题搞不清,在变频器47HZ时4个压,切到工频时候就能达到7个压,为啥会差这么多?为啥压力不是呈线性增加?

网友A:
模拟量信号最怕变频器感染,看看你是否用了双绞屏蔽线作为信号线接入,且最好采用4-20mA模拟量信号作为信号源

网友B:
要说一下是新设备还是就设备,是用的供水专用变频器还是,普通变频器+PLC或其他控制器。

如果单纯采用变频器加一个远传压力表或变送器,先确定一下远传压力表变频器端的电压是否正确,再重设一下变频器模拟输入的比例,看一下变频器最大运行频率。

网友C:
切换到工频就和变频没关系了吧。

网友D:
首先离心泵的输出功率和转速之间的关系不是呈线性关系的,而是立方关系的,即为P1/P2=(N1/N2)3。所以离心泵变频调节运行时同工频运行数据相差较大。但若是47HZ运行是4个压而工频运行是7个压,则是相差较大,这个数值变频器正常应该运行在42HZ左右,所以可能变频器的给定存在偏差,或是现场压力传感器存在偏差。可以先从这两点检查一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学习来了4L的解释很好

网友F:
肯定是变频干扰问题,关掉变频就好了

网友G:
输出频率一定要读变频器显示的,包括电流,其他测量有误差。

网友H:
这个问题你得从功率的角度去分析,上面说的或多或少有点扯淡。

47HZ时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少?50HZ又是多少?变频模式下,频率达到了,电压不一定就是额定电压。工频模式下,电压是额定电压,频率50HZ,功率也是额定功率。道理上风机泵类的频率和功率是非线性的,所以你不能拿频率来衡量你的功率,你实际看看功率就知道这个差距为什么这么大了。

网友I:
PID参数值调整下,需要采集时间,用变频器PID微积分范围调整

网友J:
可以在测一下48HZ、49HZ这个压力值达多大

网友K(2022-04-21):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你得从功率的角度去分析,上面说的或多或少有点扯淡。47HZ时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少?50HZ又是多少?变频模式下,频率达到了,电压不一定就是额定电压。工频模式下,电压是额定电压,频率50HZ,功...



我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个水泵在额定转速情况下,我用5kw电机和7.5千瓦的电机抽水的压力会不同?

网友L(2022-07-26):
流量之类的控制好像不是线性的关系,应该是立方的关系和阀门开度也有关

网友M(2022-12-10):
在理想情况,压力和转速是平方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