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4mt.怎么把代码循环运行

楼主(2022-03-07):
fx1s14mt.怎么把代码循环运行

例如:1、运行一个步进电机2秒

           2、 -等2秒

           3、-运行一个气动2秒

          再返回到1、

                                                          有人知道吗、我是学了七天的小菜在线请教!谢谢!

网友A:
启动 置位一个M

延时1 运行步进

延时2 等待

气缸运行 延时3 复位M

返回1

网友B:
还得多看看视频

网友C:
这种简单的控制逻辑,用一些M点转换一下,就好

网友D:
这都出来问,对自己太不负责了吧。

网友E:
每一个步骤做一个运行标志位。运行到最后做一次复位,再触发第一个动作。

网友F:
做个时间轴不就行????

网友G(2022-07-14):
积分不够,评论来凑、

网友G:
还差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