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485通信 状态图表修改值 提示非法对象访问

楼主(2022-03-07):
控制功能:使用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的RS485串行通信端口对变频器(台达VFD-M)实行串行通信,对变频器进行数据读写

设备:西门子S7-200 smart ST40 PLC,台达VFD-M变频器

通过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侧使用自由口协议编写程序,对变频器(台达VFD-M)侧使用Modbus通信协议下的ASCII通信方式,能实现正常通信,在通信的过程中,在进行数据读写时,在状态图表中修改数据时,提示“非法对象访问”,即修改不了数据,如下图所示

但是在程序中进行数据的写入时,又是可以修改的,例如修改运行频率,且能正常写入数据到变频器侧,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在通信过程中,在状态图表中不能写入数据吗?如何才能在状态图表中进行写入数据?

网友A:
应该是写入的数据非法,你把数据格式改成别的试一下

网友B:
你先检查你写入的地址对不对,是不是写错了,写到只读寄存器了。比如频率显示寄存器。

再查你修改频率的条件,是需要先停机还是需要操作特殊的标志位。

最后你只能查报文了,对比一下程序中写频率和状态图标写频率的报文哪里不同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大概率是你写错寄存器了,这个寄存器就不是写入的寄存器,你应该看手册频率设定是哪个寄存器,对应PLC的V区在哪里。)

楼主(2022-04-23):
引用 网友B:
你先检查你写入的地址对不对,是不是写错了,写到只读寄存器了。比如频率显示寄存器。再查你修改频率的条件,是需要先停机还是需要操作特殊的标志位。最后你只能查报文了,对比一下程序中写频率和状态图标写频率的报...



已经解决问题,后来发现是将特殊字节SM87中的某个位和这个频率设置数据一起写入时发生的错误,这个频率设定数据VW332本身没有错,可以在状态图表中进行修改写入,但是特殊字节SM87中的某个位是不允许直接在状态图表中手动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