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力控与汇川触摸屏通讯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2-03-08):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力控与作为从站的汇川IT7触摸屏通过Modbus TCPIP通讯,触摸屏用422与FX3U PLC通讯,都是正常的。触摸屏内部变量1地址为LW0,Int16数;变量2地址为LW2,Float数,这两个内部变量都关联了相关外部变量,都正常,触摸屏上设置这两个内部变量后也可以正常显示并随之变化。但是力控模拟I/O设置数据连接这两个参数地址,变量1设置HR或者AR地址偏置1,无符号WORD能正常在力控上显示变化;但是变量2设置HR或者AR地址偏置3,单精度Float不能显示,报错无法访问不存在的点,试了改地址也不行,这是啥问题呀。谢谢了

网友A:
力控这里地址偏移不对,或者寄存器类型选择不对,我应该在抖音上回复你了。

楼主:
同一个点同样的组态在IO 测试里都是正常的,但是一运行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