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再手机上查看昆仑通态的内部数据

楼主(2022-03-08):
手机怎样才能查看昆仑通态触摸屏里面的数据,

比如我在触摸屏里有几台机器的开关机状态.机器的产量等数据,怎样才能实现用手机查看这些数据

网友A:
可以尝试触摸屏做Modbus TCP服务器转发,有公网IP或者内网穿透,移动端做客户端去访问它。

网友B:
正常是网关 盒子连接PLC

盒子使用4G或者网线上网 也有使用WIFI的

手机APP或者微信小程序登录 就可以操作plc了

我们做过很多了

类似这样的

网友C:
选带物联网功能的昆仑通态触摸屏

网友D:
选物联网屏

网友E:
选物联网屏

mcgsweb

网友F:
昆仑通泰有专门的物联网屏。

网友G:
用最新的物联网屏,手机上安装上调试助手就行。

网友H(2022-10-13):
这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只要你数据能通过网络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