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 Modbus从站通讯

楼主(2022-03-09):
请教各位老师,我做1200Modbus从站通讯,也是按照例程写的,但是遗址报错16#8280,这是为什么了,用串口助手发送指令没有回复?

网友A:
我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你看看???



谢谢,麻烦一帮我看一下,我这个也是按照教程写的,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测不通

网友B:
  • 检查 PORT 参数上的输入

  • 首次调用前设置 COM_RST 参数

认真检查几遍设置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这个是新版的指令,使用需要注意几点:

1.新版本 Modbus RTU指令通过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a. S7-1200 CPU 的固件版本不能低于V4.1;
b. 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的固件不能低于V2.1。

2.Modbus_Comm_Load指令背景数据块中的静态变量“MODE”用于描述PTP模块的工作模式,有效的工作模式包括:

  • 0 = 全双工 (RS232)

  • 1 = 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

  • 2 = 全全双工 (RS 422) 四线制模式

  • 3 = 全全双工 (RS 422) 四线制模式

  • 4 = 半双工 (RS485) 二线制模式

该静态变量“MODE”默认数据为0(RS232 全双工模式),需要根据CM1241 RS422/485模块实际组态修改该数值,本例中CM1241 RS422/485模块工作在RS485半双工模式需要将该数值修改为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 PORT 参数上的输入首次调用前设置 COM_RST 参数认真检查几遍设置参数有没有问题...



你好,我在帮助文档里面,COM_RST参数显示400PLC用到,我就没有修改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新版的指令,使用需要注意几点:1.新版本 Modbus RTU指令通过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a. S7-1200 CPU 的...



你好,MODE参数我调整过了,我去看一下版本号,这个我没有注意,不过还是这个模块,我主站程序能通上,从站不知道 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 PORT 参数上的输入首次调用前设置 COM_RST 参数认真检查几遍设置参数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一套设备,我写主站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从站就怎么也写不同。

网友A:
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



没有了,最近没调试,2台电脑都炸了,等修理的了

网友D:
电脑都炸了有点厉害

网友E:
请问例程在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例程在哪里找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