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315活动】真亦假,假亦真!真伪如何辨?

楼主(2022-03-10):
各位看官,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马上到来了。与其说315,倒不如说天天315,旨在为广大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同时,也为大家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意识。

作为工控人,面对式样繁多的工控产品,在面对假冒伪劣工控产品的时候,你有没有“一招制敌”的真假分辨术?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

没有一双“火眼金睛”也没有关系,在工作中是否使用过假冒伪劣工控产品呢?如果使用过或见到过,也请谈一下你使用这种产品的心得体验。

至此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希望同仁积极参与到互动中来,发表一下自己看法和建议。

为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论坛设置有奖参与活动。

奖品1:皮实耐用大容量电工包

奖品2:面值50元京东卡

奖品3:积分和工控MP。

奖品数量设置:

1、真假辨别招术分享和伪产品使用体验分享设置特别奖5名,奖品为电工包一个或京东50元卡一张;

2、真假辨别招术分享和伪产品使用体验分享设置优秀奖10名,奖励20MP;

3、真假辨别招术分享和伪产品使用体验分享设置参与奖若干名,奖励50积分;

活动截止日期:3月20日24点。

网友A:
300PLC模块是造假的重灾区,讲究点的标识上能看出来,不讲究的用的是一样的外壳,里面是国产电路板。去年在项目上就碰到一次,AI模块拆下来侧面没有任何标识,打开里面都是国产元件。还有一个电源看着就特别假。

网友B:
亮出火眼金睛吧

网友C:
几十年的工作经验,看一看、掂一掂就知道8成。

有些电器掂分量就知道了。

网友D:
以前的重灾区是进口轴承和低压配电设施,江浙一带的山寨货、二手货多如牛毛。我们会要求供应商提供报关单、货运单这些来判断。

网友E:
看性能,看外观,最直接的办法用锤子砸,正品一般不容易敲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性能,看外观,最直接的办法用锤子砸,正品一般不容易敲碎



暴力验真伪

网友F: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假货不是因为它质量好是因为它便宜  便宜  便宜

网友G: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网友H:
商务买的施迈赛的磁开关,做工看起来有点粗糙,给施迈赛的销售看,他们认为是假的,但是上面没有任何防伪标志。。。

网友I:
其他不敢说,三菱还是有些心得,仿品的外壳和PCB精细程度都不如正品,对比一下,好多细节就能分辨出。

网友I:
原来拆过一个三菱FX1N的正品和仿品,外壳细节,比如编程口外壳处,仿品精细化真是没有正品做得好,摸起来不顺滑;再比如PCB打开后,有些仿品做的很差劲,有些还有飞线。

网友J:
个别的假货比真货还好用

网友K:
有些假冒的东西,塑料味很重,有色差。

楼主:
仔细观察:感觉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毛一样?其实不是哦,让我们把重要的细节放大,再看看~

从上面一组照片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左边白色线缆的焊点焊锡是藏在黑色树脂部件里面的,而右边,是露在外面的...

再从这组照片中可以发现,左边可动金属片的焊点焊锡也是藏在黑色树脂部件里面的,而右边,是露在外面的...

欧姆龙革命性的内藏式设计

为了「打假」,欧姆龙的开发人员也是拼了,研发出革命性的内藏式设计,听说这种工艺实现起来相当难,因此也很难被仿制!

不过,辛苦还是值得的,这种工艺结构的问世,给予仿冒品致命一击!今后,凡是类似下图中,焊点焊锡外露的MYGS,皆为假货!

以上是一位网友介绍的识别产品好坏办法,很实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L:
曾经现场维修设备时更换过一个和泉的中间继电器,看外观无二样,但是看那个故障点,接触点都烧黑了,连外壳都变形了,看产品标识和型号的地方,感觉字迹模糊,甚至都有印刷重影。只是假冒的一个小案例,可惜找不到当时的照片了

网友M:
这款PLC能插气源管,检测压力,咱也不敢问真假!

网友M:
这款西门子触摸屏,后面有汉字,我一直怀疑它是假的,你觉得呢?

楼主:
打假继续,欢迎线索证据举报!

网友N:
首先要明了伪与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谓伪,就是假冒的。劣,就是不符合产品规范标准。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伪的不一定就是劣的,有些甚至比真的还好,这仅是涉及商品产权及客户维权的问题;而劣的工控产品则无论是真的还是伪的那全都会存在应用隐患,那是绝不能接受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或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或致命的人身伤亡。因此伪与劣全都是务须严识严打。

面对假冒伪劣绝无“一招致胜”的真假分辨术!

有经验的老师傅见多识广,或许会总结积累一些小技巧,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品市场上唯利是图的奸商无所不在,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啥都能造假,连防伪标识防伪码也有造假,而性能优劣不经专业解剖试验分析更是难以有效识别。识别伪劣应崇尚科学应用科学,专业的问题主要应由专业的职能部门与专业的人来解决,个人经验可作辅助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这款西门子触摸屏,后面有汉字,我一直怀疑它是假的,你觉得呢?



西门子国产低端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O:
学习借鉴别人的产品,别人无话可说。

但是用别人辛苦设计出来的东西挣自己的钱,就是假冒伪劣产品。

人不能太无耻,当心报应。

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

网友A:
上周好像看到开奖了,还有我的名字,怎么找不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