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讯编码器通讯响应速度的原因

楼主(2022-03-10):
关于信捷xdm系列plc485通讯编码器,利用反馈回来的数字作比较来执行继电器通断的问题,首先感谢上个帖子的帮助,编码器现在已经通讯上,但是通讯上之后有一个问题,我用的是绝对值单圈1024的编码器,单圈执行20路通断,编码器连接的大轴转速为45转/min,识别通断的数字个数已经上升到3个,但是没转20路通断还是有极个别不能识别到,转速降至30转/min时,20路通断都可以正常执行,转速一高就不能完全识别响应,有没有大神有办法可以帮忙解决plc对编码器数字识别的速度问题,这期间我试过改变波特率,还有更改过回复超时时间,这种情况是我通信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还是编码器响应精度的问题。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使编码器转速再提高的基础上,还能保证每转扫描到的20路通断都能正常执行,还要保证比较的区间尽可能的小来保证精度。因为没转执行动作的最小角度也就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使编码器转速再提高的基础上,还能保证每转扫描到的20路通断都能正常执行,还要保证比较的区间尽可能的小来保证精度。因为没转执行动作的最小角度也就25°。...

我觉得你有必要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或者串口调试助手好好测试一下你的从站,看看问题到底在哪里?
修改波特率和响应时间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你描述的问题修改波特率恐怕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小白求指点"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有什么办法能使编码器转速再提高的基础上,还能保证每转扫描到的20路通断都能正常执行,还要保证比较的区间尽可能的小来保证精度。因为没转执行...



嗯嗯,谢谢,我这下个Modbus Poll调试助手测试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