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v6.5.3历史站自动停止且无法启动

楼主(2022-03-11):
   1)系统情况:HP Z4图形工作站,WIN10 企业版2016LTSB永久服务版1607,MACSV6.5.3通用版

   2)问题现象:自从投入运行,刚开始大概2-3月报内存不足,重启就可以继续运行,后面按和利时技术人员指导卸载HP的声卡驱动,后继续运行1年左右,突然出现该历史站状态除I/O服务黄色,其它状态全红色,只能当操作员站用,另台服务器状态指示绿色,但经常丢失一些记录。

  目前处理办法:重启,重新下载组态,重新安装MACSV软件,都没法启动该服务器服务程序。大家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到底问的是哪一台电脑。

楼主:
截图上面全红色的服务器OP81,

楼主(2022-04-11):
  其实像这种问题原因也就这么几种:

        1)操作系统问题,文件丢失,无法访问一些文件

        2)网卡问题,驱动文件丢失或无法访问,网卡硬件问题

        3)应用软件MACSV6.5.3问题,文件丢失或无法访问

        4)计算机硬件问题,内存不足,硬盘数据无法访问或丢失。

排除办法也就这么几种:

        1)重装操作系统

        2)重新安装网卡驱动

        3)重新安装MACSV6.5.3软件

        4)更换内存,更换硬盘或格式化硬盘

  该问题2022年3月2日出现,一直联系供应商,供应商让提供日志文件分析,一直到2022年4月8日都没分析出结果,也没给出具体解决办法。现场等不了,先自己准备一台备用电脑,安装WIN10 PRO1903,macsv6.5.3软件及补丁,更新项目文件,替换掉故障电脑;然后处理故障电脑,用旁边一台正常服务器做系统备份,然后恢复到故障电脑,卸载里面MACSV软件及补丁,然后再重新安装MASCV软件及补丁,问题就排除了。

网友B(2023-02-24):
HP Z4图形工作站,WIN10 企业版2016LTSB永久服务版1607,MACSV6.5.3通用版

   2)问题现象:自从投入运行,刚开始大概2-3月报内存不足,重启就可以继续运行,后面按和利时技术人员指导卸载HP的声卡驱动,后继续运行1年左右,突然出现该历史站状态除I/O服务黄色,其它状态全红色,只能当操作员站用,另台服务器状态指示绿色,但经常丢失一些记录。

  目前处理办法:重启,重新下载组态,重新安装MACSV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