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难倒80%的plc程序员

楼主(2022-03-11):
         最近弄了个提升机程序,其中有个要求,各楼层的开关必须按照升序或降序接通,如果跳过中间一个楼层立即报警。

      简单点说就是往一个寄存器里写数值,必须按照顺序接通,跳过了一个数字马上报警,我用三菱fx2nPLC做的程序,只用了5行指令,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还有关于各楼层开关,不能同时接通两个,这个程序如何解决?

网友A:
X5U内置4轴定位,通过CC-LINK IE BASIC总线(内置以太网)可带6台JE-C的伺服。

网友B(2024-05-29):
看一下是什么视频,下载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