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90使能丢失

楼主(2022-03-13):
用的是西门子200smart  和v90 epos  走PN通讯的 使能信号是 直接通过 i点直接 给定的  运行 上电30-40分钟后 使能就没了  重新断一下i点 再上一下电 使能有了  然后 过了两小时 有丢失了  一直是这样 然后 不定时会丢使能 直接短接 i 点 还是一样 (担心是线或者急停按钮有问题) 停机停了几天后 又正常了  有没有大神知道 可能性是啥 我感觉是干扰引起的 和硬件没问题

网友A:
V90伺服有报警吧,系统自动将使能断开。断电重启,报警复位了,查看报警历史或报警灯就知道是否有报警。

网友B:
可以做个故障监控采集,比如你怀疑的报警,可以用下降沿进行采集

网友C:
使能丢失以后,注意查看私服驱动器,报警记录。如果没有特别的报警

检查一下给伺服的24V 电源,负极接地了吗?

可能24V电源受到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0伺服有报警吧,系统自动将使能断开。断电重启,报警复位了,查看报警历史或报警灯就知道是否有报警。...



我就在现场 就是使能没了  也没有任何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故障监控采集,比如你怀疑的报警,可以用下降沿进行采集



已经做了  在挨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能丢失以后,注意查看私服驱动器,报警记录。如果没有特别的报警检查一下给伺服的24V 电源,负极接地了吗?可能24V电源受到了干扰...



这个应该没有  可以试试看

网友D:
有没有换一个i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换一个i点试一试



试过了

网友E(2022-04-23):
既然是PN通信,应该不会是干扰的问题,感觉是什么干扰了I点,导致I点信号突然闪烁了一下,建议改成M点,并做个自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