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 怎样同时清零多个寄存器数值?

楼主(2022-03-13):
怎样将多个寄存器值 同时清零?

网友A:
F11 COPY指令可以给多个寄存器同时赋相同的值,即可以同时对多个寄存器进行清零:
希望采纳!

网友B:
多个寄存器最好是连续的,不然也没好的指令

网友C:
COPY 块复制比较常用 , 还可以用赋值 DMV , 逻辑运算指令  XOR WOR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