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模拟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13):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三菱5u,在模拟仿真的时候,发现时间继电器不能正常模拟,比方说我的时间继电器设为30秒,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只能达到29秒,然后不断的重复记时,就是无法达到30秒,所以常开或者常闭触电总无法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如下:

1、本扫描周期,当定时器T0定时时间到时,T0触点接通,但是由于Y1需要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后才会更新状态,因此Y2没有被接通。

2、下一个扫描周期,Y1的状态被更新,为OFF,扫描到Y1前T0的状态为OFF,因此定时器被复位。

3、下一个扫描周期,定时器开始计时,重复上述过程。

综上所述,并非模拟软件的问题。

HAVE FUN!

网友B:
综合来说还是程序问题,你可以改变交换一下2和3行试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我按照视频教程里面的案例写的一模一样的程序,也是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