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结构化FB中的FB计数器

楼主(2022-03-14):
在三菱FB中的局部标签内,建立VAR类的计数器CTU,

问题:

  1. 多次调用FB,计数器会错乱吗?这里的VAR指的是临时变量,还是静态变量?(类比西门子)

  2. FB的局部标签,类似西门子的FB背景数据块?

网友A:
不会错乱(可以下载后关闭再上传,比较明显),VAR变量是占用实际静态变量(不同于西门庆的临时变量,因为不具备无调用回收到资源库这个说法);FB局部标签类似西门庆的多重背景数据块,详细可参见工具-自动分配软件设置,以上只针对GX-works中的3U及3U以下PLC,5U还没仔细测试

楼主:
非常感谢解惑

网友B(2023-02-10):
谢谢高手,正在学习,非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