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如何显示传入的4-20ma信号

楼主(2022-03-14):
求助,请问一下我设备传入组态王4-20ma信号了。

设置了com口和数据词典,但是就是没有模拟输出的值

网友A:
COM口是通信的,不能直接接受4-20mA模拟量,你需要搞一个模拟量转通信模块

网友B:
可以找一个4-20mA模拟量输入转485的模块即可解决。

楼主:
就是我已经转换了。实验室有485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已经转换了。实验室有485模块。

一般这样的模块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那么你选择设备时选择PLC-莫迪康-Modbus RTU Master即可,详细可以参考我发布的组态王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通信视频教程:

1、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的整个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894595372262359565?utm_source=xiguastudio

2、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教程: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客户端、组态王组态软件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TCP服务器的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894826746491699720?utm_source=xiguastudio

3、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RTU主站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Modbus RTU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RTU主站的整个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895203634456297998?utm_source=xiguastudio

4、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RTU从站视频教程:

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主站、组态王组态软件做Modbus RTU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述了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RTU从站的整个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895630825887367688?utm_source=xiguastudio

5、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ASCII主站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Modbus ASCII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ASCII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组态王组态软件实现Modbus ASCII主站的整个组态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895978303560253960?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宝丶宝"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就是我已经转换了。实验室有485模块。一般这样的模块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那么你选择设备时选择PLC-莫迪康-Modbus RTU...

这个好像对我没用。实验室老师说已经是模块直接连接到电脑,现在电脑已经采集到信号了,我只需要把它显示出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引用 "宝丶宝"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就是我已经转换了。实验室有485模块。一般这样的模块都支持Modbus RTU协...

       建议先检查以下内容:是否已定义测量值PV?在组态画面中是否已进行了测量值的连接?还有您的4-20MA对应的显示参数是多少?用的设备对应的驱动对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引用 "宝丶宝"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就是我已经转换了。实验室有485模块。一般这样的模块都支持Modbus RTU协...

板卡吗?那么也需要在驱动里选择。

网友D:
板卡地址,数据地址,数据格式都需要确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