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原点复归

楼主(2022-03-14):
(图片)

网友A:
实在往一个方向运行,看看你PLC输出口方向切换信号是否有变化,其次看看你接线是否正确,再次看看你伺服设置,是否是脉冲+方向的模式

网友B(2022-04-20):
M20或者M10接通的时候看下Y4的状态是OFF还是ON。

DRVI指令是不需要单独SET方向的,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C(2022-06-27):
引用 网友B:
M20或者M10接通的时候看下Y4的状态是OFF还是ON。DRVI指令是不需要单独SET方向的,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对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