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0v接地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3-14):
在一些电路中发现开关电源0v接地,应该是搭铁,我有疑问,0v接地漏电吗,对整个24v控制电路有影响吗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没有影响,还减少干扰

网友B:
能想到的几点:

1,0V更加稳定,抗共模干扰

2,如果出现漏电会造成电源短路,算是一种变向保护。

3,如果有多个24V电源给存在信号互通的设备供电,那么0V接地起到了多电源等电位的效果,减少信号不互认的现象

网友C:
     24V开关电源0v接地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和减少杂散干扰。在一个控制系统中应选择电位最低的一点(即信号负线)作为信号公共点,而24V电源的负线电位最低,它也就是信号的公共线。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通常应把信号负线和信号公共线(24V负线)直接相连。

网友D:
通常最好不要这样搞,如果现场接地出问题,很容易烧坏电气配件

网友E:
24V电源通常都是给电子控制电路供电,其中有些信号传输为防干扰要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外层金属网接公用点(习惯称地),24V电源的负极在控制电路中通常接到公用点。所以,24V负极一定要与公用点连接。

另一个好处在于,调试、维修时,测量各点电压,黑表笔搭在金属外壳上,就可以方便的测量。

网友E:
一个控制系统的地,不是真正的做个接地体去连接,也没那必要。有的同仁在调试、维修时遇到干扰、不稳定等,就以为没接地,连带接地体也是徒劳的。主要防止存在寄生回路。

系统的“地”就是电路的公用点,所有电路都以公用点为参考零电位。包括,交流电源的零线、数字地、模拟地,在集成这些电路于一个控制柜内时,各个回路的公用点不能串联。串联的意思不是电路串、并联那样,是不能“借道走”意思。

楼主:
这个设备后来我查线路发现他是用来搭铁,24v中间继电器线圈常给24v+。0v引到设备外壳。然后24v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另一端引线到设备的其他部位,当这个部位和外壳接触,中间继电器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想到的几点:1,0V更加稳定,抗共模干扰2,如果出现漏电会造成电源短路,算是一种变向保护。3,如果有多个24V电源给存在信号互通的设备供电,那么0V接地起到了多电源等电位的效果,减少信号不互认的现象...



第二项我没明白,ov接地算是漏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能想到的几点:1,0V更加稳定,抗共模干扰2,如果出现漏电会造成电源短路,算是一种变向保护。3,如果有多个24V电源给存在信号互通的设备供...



就是在0V和外壳接通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漏电,漏电电流会沿着外壳最终传导到0V,就会造成电源短路的情况,这样所有的防短路保护措施就可以起到一个漏电保护的作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0v和大地谁的电势低,如果接地的话会对大地放电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0v和大地谁的电势低,如果接地的话会对大地放电吗



不会有电流,因为不成回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个控制系统的地,不是真正的做个接地体去连接,也没那必要。有的同仁在调试、维修时遇到干扰、不稳定等,就以为没接地,连带接地体也是徒劳的。主要防止存在寄生回路。系统的“地”就是电路的公用点,所有电路都以...



大佬

厉害

网友G(2022-04-21):
fanuc公司数控系统硬件连接手册中有关于‘噪声对策及接地’一文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