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10CS使用问题

楼主(2022-03-14):
现在有一个项目要用台达的触摸屏连接微型打印机打印曲线图,打印机是炜煌的E22,触摸屏是台达110CS。没做过,试了几次打印机都没有反应,有做过的同仁,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没反应就是通信都没接通,首先看看是否有对应驱动(触摸屏这边),其次看看通信线是否正常,再次看看两边参数设置是否匹配,一开始可以用调试助手先试试打印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