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位指示灯的设置怎么不一样

楼主(2022-03-14):
为什么一张图里有0和1两个状态,另一张没有

网友A:
你把2的删掉,复制一个1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B:
前面一般属性有没有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般属性有没有不同!



一般属性给这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2的删掉,复制一个1看看是否一样?



复制哪个和哪个一样  但是属性没看出不一样来

楼主:
别人写好的程序我来调的,我没发现哪里有不同啊,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别人写好的程序我来调的,我没发现哪里有不同啊,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是同一个项目挨着的点

网友D:
这是威纶的触摸屏吧?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是软件设计的BUG,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碰到类似问题,当时把我搞得够呛。你把软件卸载掉,在威纶通官网里下载新款的软件,装上去,打开这个程序,把这个元件重新做一遍就可以了。威纶的触摸屏和汇川的触摸屏有几个版本的软件有几个不同的小BUG,一般是客户反映多了,官网会检查后更新软件版本,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