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X1P学习疑问

楼主(2022-03-14):
各位前辈,我最近在学NX1P的插补功能,写好程序,为什么模拟运行之后,我都没打开使能开关,后面导线就变绿了,我看视频教程人家也不是这样啊

网友A:
右边回路是不是有别的通道是接通的?看一下整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回路是不是有别的通道是接通的?看一下整个程序



谢谢你的回复。

右边没有接别的,估计是我的轴参数设置有点问题,我今天都设置好了,模拟运行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右边回路是不是有别的通道是接通的?看一下整个程序】进行回复:        ------------------------------...



endzz怎么写?

网友C:
模拟不用使能,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D:
欧姆龙NJ系列高端PLC精通讲解基础篇电子版视频NJ课程34讲
欧姆龙NJ系列PLC运动控制详解EtherCAT电子版视频课程25讲
  大慨10G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L7gFynXjQ6MbE-U0TbxRw
提取码:7fo4
  需要的大师请速度保存

网友C(2022-07-17):
模拟不需要使能,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