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8RA的安装指南

楼主(2022-03-15):
248RANAQ4罗斯蒙特温度变送器

 第1步:组态(工作台校准)     罗斯蒙特248型使用375现场通信器进行通信(通信时要求回路电阻为250-1100欧姆。在变送器端子电压低于12Vdc时,不得使用)。更多信息请参考《罗斯蒙特248参考手册》(文档号00809-0100-4825)和《375现场通信器参考手册》         连接现场通信器     需要现场设备Dev v1、DD v1版手持型通信器才能使用全部功能。

 第⒉步:安装变送器248RANAQ4     在电缆管道的高点安装变送器,防止湿气进入变送器的外壳。典型的欧洲和亚太地区安装方式     带

DIN板型传感器的头部安装型变送器

  1. 把热电偶套管安装到管道或工艺容器的壁上。在加压之前,应安装并拧紧热套管。

  2.把变送器组装到传感器上。把变送器安装螺钉穿入传感器的安装板,并把扣环(选件)插入到变送器安装螺钉槽中。

3.把传感器与变送器连接。

4.把变送器-传感器组件置入连接头中。把变送器安装螺钉拧入连接头的安装孔中。把加长杆组装到连接头上。把整个组件插入到热套管中。

5.把屏蔽电缆穿入电缆密封套中。

 6.把电缆密封套固定到屏蔽电缆中。

7.通过电缆入口把屏蔽电缆的端头插入到连接头中。连接并拧紧电缆密封套。

8.把屏蔽电缆导线连接到变送器的电源端子上。避免与传感器引线和传感器连接件接触。

9.安装并拧紧连接头盖。壳盖必须完全结合紧密,以满足防爆要求。

第3步:软件安装(仅适用于248C)

  1. 安装248C 软件     ·把248C的CD-ROM放入光驱中     ·从Windows NT、2000或XP运行setup.exe     2 HART接口盒(248C1选件):按照 HART接口盒标签上的指示把 HART接口盒连接到PC和248型变送器     3.安装串行HART调制解调器(248C2选件)或USB HART 调制解调器(248C3选件)。请参考调制解调器硬件随附的说明。     4.对于USB调制解调器(248C3选件):在首次使用时,从"通信"菜单选择"端口设置",     以便在248C 软件内配置适当的COM端口。USB调制解调器驱动程序仿真COM端口,并把该端口增加到软件的下拉列表框中的可用端口选项中。否则,软件会默认使用第一个可用COM端口,而此端口可能不正确。

第4步:接线     ·接线图在变送器的顶部标签上。·变送器需要外部电源才能工作。     ·变送器电源端子间所需的电压是12到42.4 Vdc(电源端子的额定电压是42.4Vdc)。为了防止变送器损坏,在更改配置参数时,不得使端子电压降到低于12.0 Vdc。     为变送器通电     1.把正极电源线连接到"+”端子。把负极电源线连接到""端子。2.拧紧端子螺钉。     3.通电(12-42 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