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PLC多个程序执行的顺序

楼主(2022-03-15):
各位前辈问一下三菱q plc如果有多个程序的话(如图),全部添加到扫描程序,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是一起执行还是从上到下,

网友A:
按任务中登陆的顺序依次执行。

HAVE FUN!

网友B:
除了中断,别的程序都执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执行

网友C:
扫描都是从上到下 从载到右执行

网友D:
三菱里有个程序设置,设置程序的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