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台达ASDA-AB伺服器485通讯向plc发送扭矩问题

楼主(2022-03-15):
新手求助各位大佬。
台达ASDA-AB伺服器(CN3)与plc通过485通讯,向plc发送扭矩(电机的扭矩),并且伺服器面板也显示的实时扭矩。
我从一台同样型号的伺服器中读出参数并且还读了参数初始化精灵里的配置,然后写到了一台新的伺服器中。
plc连接老的伺服器不管是伺服器面板还是plc读取到的D1050的值,扭矩显示大部分是个位数,最大是两位数,是统一的,正确的。
而换成新的伺服器后,其它硬件都没动,面板显示还是正常的,plc的D1050却一直读取到几百或几千。和面板显示不统一,肯定是错的。

我又另外在plc485口并接了根485线到电脑,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读的数据包。发现老伺服器发送的数据字节换算后和面板是一样的。新伺服器发送的数据字节换算后和伺服器面板不一样,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弄了好久也不知道为啥?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哪个参数?请求高手指导。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P0-09没设置,P0-09需要设置成和P0-02一样的参数,而当写入后,P0-09再读取是读不到刚刚写入的参数的,它读取的是实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