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KHOFF EK1100 模块地址 如何设置?

楼主(2022-03-15):
EtherCAT总线上挂一个 BECKHOFF EK1100 模块,请问怎么设置这个EK1100在EtherCAT节点地址?

谢谢!

楼主:
其他挂在 EtherCAT总线上的 欧姆龙伺服驱动器 都有拨码开关 来设置 不同伺服驱动器的地址。

这个EK1100,不知道怎么设置?没有看到设置的开关,难道用是软件接上EK1100在软件里配置?

望解惑!

谢谢!

楼主:
EtherCAT的寻址方式 有 顺序寻址,即不需要设置,在EtherCAT网络中,主站下接的第一个节点就是1号,依次步进。

所以,可以不设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