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温度模块问题

楼主(2022-03-16):
我自己设备想升级改装,买了温度模块回来,主机是xc3-32re,模块是买的新的,问题是连接上模块后ID100-105全显示-1没变化,而且手动控制y100-105模块那边也没任何反应,是我设置不对么?还是我旧主机有问题?

网友A:
先看看你温度传感器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类型,其次最好用模拟量采集模块(温度传感器通过变送器变换成4-20mA)信号再使用,这样不至于模块专门买温度类型模块

网友B:
模块的输入主控没反应,主控给的输出模块也没反应?是不是中间通讯有问题?

网友C:
有别的扩展模块 试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模块需要单独另外供电    我以为扩展线上就已经供电了我就没有另外供电。。。。

网友D(2022-04-30):
都没有给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