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活难不难?多少钱才值得

楼主(2022-03-16):
最近一个朋友说有一个库房项目,不知道我有没有兴趣做,里面有10来个AGV、搬运小车,结构图和要求如下:

  1. PLC用的是深圳矩形科技的(我以前只用过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的)

  2. 每个小车用PLC控制,有一台PLC作为总控,小车一共11个,小车大概10个点,总控PLC大概60个点,加起来大概170个点

  3. ,有3个小车有两轴伺服,数字量为前进后退,模拟量有1个温度采集,每个通过MODBUS协议与总控通讯,还有厂家编程的通讯协议(类似于自由口)

  4. 现场接线、电路图已经出来了,要求编程在4月10日前完成,现场接线什么的不管

麻烦大家看一下20多天把这个项目编程完可行吗?如果是你们接这个活,要多少钱?

网友A:
以上内容纯文字不能发送,只有截图发帖,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B:
5K-1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K-1W



这价格你敢接 ,  07年时候我就做AGV, AGV基本是进口控制部分,只做外围的 系统,

 调度系统都是上位机, 他这上没有说明无线模块  , 具体都没有说,  这个价格很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K-1W

这价格人工费都亏!20天工期,一天1000大洋,至少也得2W工时费。

网友D:
按项目实际产生的年效益的5%左右算   不然太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5K-1W这价格人工费都亏!20天工期,一天1000大洋,至少也得2W工时费。...



你好,请问这种编程20天内能做完吗,如果兼职做私活(利用晚上、周末时间做)是不是时间不够

网友E:
材料是否已备好?我想这是你20天能不能完成的基础条件。

设计已经出来,并且各种备件材料都齐全,直接就可以干活的话,那么只编程调试的话,20天完全没问题,如果只有图纸其他都得采购我估计20天完成不了的。

5K-1W真的还不够出场费,虽然说钱没那么好挣,但是技术目前还不至于这么廉价。除非你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稍加修改就可以用,或者就是直接下载程序调试一下就行的那种情况这是可以的。如果从0开始建议价格在3W-4W左右去接这个活,如果调度系统的上位机部分也得你做的话这个可以报到6W-8W的,10多个AGV加调度这一点都不高。如果觉得客户嫌贵,就给加个两年维保(反正一般也没啥蛋事,偶尔有点小故障去处理一下呗,需要换配件你给报价就行)。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客户关系属于哪个层次,老客户关系在那放着,适当的卖点人情也是可以的,但是自己不能亏,一般客户你还是多考虑下自己,或者后期合作的可能性,综合考虑适当的调整价格,但必须要记住,自己绝对不能亏。

网友F:
1.5W到3W.

网友G:
看来二楼薪水不高,3万比较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5K-1W这价格人工费都亏!20天工期,一天1000大洋,至少也得2W...

自己出图,工艺应该很熟悉了。至于时间不好说,因个人编程熟练程度。

编程是一个方面,调试也需要一大把时间,如果遇见毛里求斯的客户,时间更多一些。

后续维护只要做好,短期内一般没什么大问题,多是接线松动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材料是否已备好?我想这是你20天能不能完成的基础条件。设计已经出来,并且各种备件材料都齐全,直接就可以干活的话,那么只编程调试的话,20天完全没问题,如果只有图纸其他都得采购我估计20天完成不了的。5...

建议够中肯,祝楼主好运!!

网友H:
引用 网友B:
5K-1W

会报价不?这个价格赔死你

网友I:
40天你能彻底完成就是胜利了。

网友J:
我报8万。

这个还是老客户的价格。

如果是首次接触,我报11万。

10个小车,有通信,有伺服。

你这个一个月做不完,两个月都够呛。

不单单是编程的问题,调试也要时间

爱做不做。我都是往高里报。

网友K:
你这项目如果单纯只是编个程序,1.5-2.5W差不多,正常按照1000-2000一天的区间报。但是如果还需要后期调试,这个预计没得2-3个月搞不完的,如果甲方调试后没得运行条件估计还得托更久。所以楼主报价自己考虑清楚,程序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整个系统联调以及安全条件考虑才是重活,并且还得几方人员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