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无法复制到剪贴板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16):
CAD设计过程中,当想要复制图纸中的某个图形对象时,却发现无法将其复制到剪切板,这是为什么呢?CAD无法复制到剪贴板怎么解决?本文小编给大家盘点了CAD无法复制到剪贴板的几种情况以及解决办法,一起来看看吧!

一、清理孤立的DGN线型数据

当CAD图纸中有大量孤立的DGN线型数据时,会出现图纸内容虽少却却特别大的情况,此时编辑该图纸便会导致CAD软件性能下降,从而导致无法复制粘贴图形对象。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孤立的DGN线型数据清理掉!清理方法如下:

在浩辰CAD软件中打开图纸后,输入命令快捷键:PU,点击回车键确认,在调出的【清理】对话框中,勾选【自动清理孤立的数据】,最后点击【清理】即可。

CAD无法复制到剪贴板怎么解决

二、自定义对象和代理实体

浩辰CAD建筑以及水暖电专业软件中为了提高设计人员绘图和编辑的效率,提供了大量自定义对象,这些自定义对象在非专业版CAD软件中打开时,便会显示为代理对象,甚至不显示。如果图纸有这类自定义对象,也无法复制,代理对象在图块内也不行。解决办法:在专业软件中打开图纸后再进行复制(如:浩辰CAD建筑、暖通、电力等),或者是直接将其炸开成普通图形对象(EXPLODE命令可将复合对象分解为其部件对象)。

三、修复CAD图纸中的错误数据

启动浩辰CAD后,输入修复命令:RECOVER,点击回车键确认,在跳出的【选择文件】对话框中,找到需要修复的图纸文件后点击【打开】,即可核查并尝试打开选定图纸文件。

CAD无法复制到剪贴板怎么解决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会导致CAD无法复制到剪贴板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此问题,比如:特殊线型(解决方法:更换为普通线型)、新的AEC对象(解决方法:在高版本CAD软件中将图纸另存为低版本)、系统剪贴板出错(解决办法:清空剪贴板或重启电脑)等等,这些情况并不是很常见,这里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