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OPCUA相关

楼主(2022-03-16):
各位大神 有谁做过汇川AC800与wincc7.5 做OPCUA通信的项目请指教一下

我汇川这边的变量分若干个全局变量表  在WINCC变量管理器里面用OPCUA读取变量

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我在汇川的变量表里勾选超过33个变量  在WINCC这边都什么变量都读取不到  低于33个变量久可以读取

网友A:
你先确定下便签变量有没有更新

网友B:
用modbus TCP协议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下便签变量有没有更新



确认有下载有编译,只要将勾选的变量小于33个 久可以正常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 TCP协议不行吗?



已经换了OPC DA了,不用UA久正常了。搞不懂设么原因,汇川的就说是WINCC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