氦质谱检漏仪结果出现负数是代表坏了吗?

楼主(2022-03-17):
如果使用氦质谱检漏仪测试产品时遇到负值这种情况有很多可能性。

产品侧的泄漏导致测试压力或泄漏降低,测试结果表明相应降低。如果出现负值,我们可以凭直觉理解被测产品侧面的压力或流量不会降低,而是会增加。

环境温度变化。环境温度是指氦质谱检漏仪周围的温度变化。或者测试工件本身的温度变化。或者从氦质谱检漏仪到被测工件的管道温度发生变化。

温度的变化会影响测试泄漏率的值。如果测试工件夹具的条件不变,则温度升高将导致产品端的气体膨胀,膨胀的气体将导致压力变化减小。测试值将小于原始值。可能会出现负值。建议:白天中午,深夜和深夜室外温度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将机器预热十分钟,然后执行补偿校准或中午检查。尝试使氦质谱检漏仪和工件的温度与环境温度保持一致。

固定装置和管道的变形可能会导致整个测试体积的变化。它还可能导致测试结果阴性。例如,在测试过程中,工件和管道本身都没有泄漏,但是此时,夹紧密封橡胶已经蠕变,这导致连接到工件的管道的内部压力升高,并且可能产生负值。此时。

被测产品的体积可能会改变。在实际测试中,我们发现在测试发动机机油通道时,客户错误地将机油注入机油通道,从而导致了较小的体积。那时,测试值显示出较大的负值。音量的突然变化可能导致测试结果变小或变负。体积变化可能导致测试结果阴性。建议:注意观察被测产品和主(标准)工件的体积是否相等。

氦质谱检漏仪需要显示泄漏率。在显示泄漏率之前,需要对直接压力和差压泄漏检测器进行补偿和校准。也就是说,通过连接到无泄漏的标准工件来找到系统的零点(一些泄漏检测仪器制造商将其称为系统零点校准,而某些仪器则成为系统零偏移)并将泄漏与固定泄漏连接对无泄漏工件进行评估。系统运行后,测试结果和固定泄漏率的泄漏值需要相应的参数值(此过程中一些泄漏检测仪制造商称为校准体积,一些泄漏检测仪称为校准过程)。因此,汽车发动机或零部件客户可提供标准零件而不会泄漏。标准工件很重要,应该是几乎没有漏气的工件。在测试之前,将工件和管道固定系统补偿为0值。

如果在测试过程中,被测工件比所选标准工件更好(压力衰减小于所选非泄漏标准样品),因为我们之前已将非泄漏标准工件的泄漏率标记为0cc / min ,则被测零件的泄漏率显示为负值。

以上是氦质谱检漏仪测试结果为阴性的常见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导致阴性结果的原因。通常,如果测试结果的负值较小且非常稳定,则可以通过设置偏移量来进行校正,但如果负值的偏差较大,则必须找出负值偏差较大的原因并进行流程改进。

网友A:
很实用的经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