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涂抹导热硅脂有什么影响?会怎么样?

楼主(2022-03-17):
CPU是计算机的运算和控制核心,所以对于大多电脑厂家来说非常重视对CPU的保护,CPU表面会涂抹一层薄薄的导热硅脂。而对于不清楚CPU导热硅脂作用的人来说,难免疑惑,为什么要在干干净净的CPU硬件一层涂导热硅脂?如果没有涂抹导热硅脂又有什么影响?

CPU导热硅脂

要知道CPU不涂导热硅脂有什么影响,那就要先了解CPU的工作性质了,CPU在运算数据时会产生大量的热,如果CPU自身的热量不能及时排出的话,那会导致CPU温度升高,CPU温度越高,电脑的性能就越差,当CPU温度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降频运行,降低主频的原因就是控制温度继续升高,这种状态下电脑性能极差,就是电脑运行很卡CPU降频后温度依然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那就会触发CPU自保装置程序,CPU直接“操作”电脑蓝盘或自动关机,有时也能导致CPU直接烧毁。

电脑导热硅脂

CPU涂上导热硅脂后会把CPU散发出来的热量通过热传递原理传给了散热器底座,然后散热器就能及时为CPU降温了。质量好的导热硅脂除了具备基础导热性能之外,还有良好的绝缘性,防尘、防震性能不腐蚀电子元件

CPU不涂导热硅脂会怎样

所以CPU涂抹导热硅脂,等到返修返工,甚至报废,所损失的成本远远高于使用导热硅脂的成本。

网友A:
CPU不涂抹硅脂估计电脑工作一会可能死机,前几年朋友公司给了他一台旧电脑,回家后启动10秒左右就死机,检查发现可能因路上颠簸,不知怎么把散热片掉下来了,安装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