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怎么采集5u寄存器数据

楼主(2022-03-17):
目前想把5u plc上的寄存器数据显示在上位机上(大屏),各位大佬们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有什么思路提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C#调用三菱的MX Component,可以直接读写PLC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调用三菱的MX Component,可以直接读写PLC寄存器的地址...

        -----------------------------------------------------------------或者简单点用各种上位软件来做,组态王/力控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学习"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C#调用三菱的MX Component,可以直接读写PLC寄存器的地址...】进行回复:        -----------------...



我用的组态王6.55总是一会就闪退,不好用,c#调用有啥教程么,

网友B:
上位机软件很多的,比如WINCC,亚控,力控等等,你也可以用C#,或者C#自己进行开发,如果通信不方便,可以借助OPC软件进行通信

网友C: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组态软件和三菱FX5U实现通信的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三菱FX5U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三菱FX5U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三菱FX5U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三菱FX5U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89414577775575559?utm_source=xigua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