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Electric 2.9自动生成宏不成功

楼主(2022-03-18):
如图,最后会提示<不能为选择的对象确定页面、布局空间或允许生成的宏边框>

给元件建立了宏边框也还是同样的提示。

网友A:
找到原因了,也有个人原因:截图的时候没有代入<宏导航器>的界面,导致别人没有很好的了解到具体情况。

1、明确宏生成的规则,自动生成宏不一定需要定义宏边框,也可以生成页宏,在宏项目中如果不定义宏边框,自动生成宏之后是会直接生成页宏的。这一点在宏导航器中也能看得出来。

2、明确宏生成的必要条件:这个Eplan中按F1可以打开帮助界面帮助界面,结果了解到必须定义一个宏名称不然也会出现如上所说的提示,这个提示真搞得人云里雾里的,其实和宏边框没半毛关系。宏名称的定义可以在<宏导航器>鼠标右击选定的宏->属性

弹出对话框

输入名称即可。

3、之后在项目数据->->准备自动生成宏(规则大家看帮助手册,楼主自己也不是太懂)

4、同样在项目数据->->自动生成(点击之后Eplan就会在宏文件夹里面生成对应的页宏与窗口宏了)

网友B(2022-11-04):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也有个人原因:截图的时候没有代入<宏导航器>的界面,导致别人没有很好的了解到具体情况。1、明确宏生成的规则,自动生成宏不一定需要定义宏边框,也可以生成页宏,在宏项目中如果不定义宏边框,自动...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