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end怎么写

楼主(2022-03-18):
END怎么写啊?我编了个程,没有end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除了CPM系列的PLC,其他的PLC在编程的时候会自动产生END指令,因此不必理会它,若是CPM1A/2A,可在程序中选择指令命令同时输入END即可。

网友B:
梯形图只区分主控吧
ST的话 endif吧

网友C:
image.png新建一个程序段,放到程序最后面,在里面输入END即可

楼主:
我是cx_p的

网友D:
新建一个把END复制过去不是就OK了

网友E:
end 指令在新建块中默认就有的

网友F:
新建指令,输入END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