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PLC电池报警

楼主(2022-03-18):
请教各位大神,B&R PLC更换电池后仍提示需要更换电池,怎么解决?

网友A:
什么品牌PLC?换电池时候最好断电进行更换,换好了以后再上电,还有就是你能确保你换上的电池电量没问题吗?如果你是买了放了很久的,电池电量估计也不理想,最好测一下电池电量怎么样

楼主:
贝加莱的PLC 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