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短句有啥问题么?

楼主(2022-03-18):
LD M20

OUT Y0

OUT Y1

LDI M20

AND M210

OUT Y0

LDI M20

AND M220

OUT Y1

上边这个我看好像没啥毛病啊,为啥m20接通y0  y1没反应?屏幕截图 2022-03-18

网友A:
你真不知道什么双线圈输出吗?

网友B:
你把OUT改成SET和RST成对使用就没错了

网友C(2023-06-15):
问题不是一般的大啊,每段都是双线圈

网友D:
那么多的m不够你用的吗

网友E(2023-08-28):
双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