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 M8N更改轴参数必须要全轴停止后再计算完成才可以吗?

楼主(2022-03-19):
屏幕截图 2022-03-19 082905.pngFP-XH M8N更改轴参数必须要全轴停止后再计算完成才可以吗?那不是要停机才能把更改的参数写入进去,而且还要等再计算完成才能启动轴,感觉好麻烦啊。后面10001的89个不用再计算可以像脉冲轴那样直接用r9010一直写入么。很多设备都是要在运行中一点点修正位置的,最起码在更改的轴停止更新当前轴更改后的位置速度才行,没必要全轴停止啊?而且更改过程中不能启动轴,这是个大BUG啊。还有就是松下通过程序修改插补组合也麻烦,如果有的位置需要插补,有的位置不需要,就没有其他品牌的插补指令方便了。

网友A:
那就用后面的10000的数据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后面的10000的数据表啊



手上没plc没试不知道会不会报错,之前网上说10000的数据表也要等全轴停最好,不然有可能出现bug,不启动也不报错,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楼主:
屏幕截图 2022-03-20 104644.png之前是两个plc脉冲轴,现在想换成1个plc总线+脉冲轴,4个步进3个伺服

楼主:
别沉啊,有大神么,回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沉啊,有大神么,回复下



我用的是10000后面的  数据表  木有问题

网友A:
擦 我用的是FP0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 我用的是FP0H



FP0H 也写了要重计算,但是没写要在全轴停止状态重计算,我绝的可能是手册误导,应该不用等全轴停就可以再计算的

网友A:
  你可以放心用10000后面的  我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