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1200新建立的scl fc fd 块不能插入程序段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19):
如题 不能插入程序段  建立后不能更改块语言,新建立的块属性二进制组件不可用,库的一致性仿真长度的设定都不一样,跟原先的fcl块有很大的差距,初始的main里没有scl语言切换,只有个stl语言切换还是灰的,

最后一张图是正常的属性

网友A:
这是正常的,添加新块的时候FB或者FC当语言选择SCL,程序只支持scl无法添加程序段,想要把程序写的有条理用region

如果添加新块的时候语言选择LAD,这时候在新建的FC/FB里可以添加STL/SCL/LAD程序段

网友B:
本身软件没有任何问题的,仿真不是万能的,最好是搞一个实际硬件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软件没有任何问题的,仿真不是万能的,最好是搞一个实际硬件进行测试...



??我主要是·想建立一个scl的fc块 之前可以现在变成这样了 连程序段都·插不进去 ...

网友C:
你现在的FB块时SCL的  不支持其他类型

网友D:
感觉上面二楼说的有道理